ep2c8q208c8n的AS有问题

楼主(2013-07-18):
最近做了个ep2c8q208c8n系统板,刚焊接完后进行调试,JTAG能够正常工作,AS也可以下载,但是断电后重启AS无法配置FPGA,断电检查了一下板子,没有做任何修改,重新上电竟然可以配置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只能证明你烧进去的东西是正确的,
为什么起不来,感觉不出来啊。先是不能起,突然能起,感觉有些地方不稳定

网友A:
邮点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证明你烧进去的东西是正确的,
为什么起不来,感觉不出来啊。先是不能起,突然能起,感觉有些地方不 ...

以前工程里用的是I系列的,现在这板子上的芯片是C系列的,估计和这个有关系,问题是他能够下载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工程里用的是I系列的,现在这板子上的芯片是C系列的,估计和这个有关系,问题是他能够下载进去 ...

C和I在这个上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B: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工程里用的是I系列的,现在这板子上的芯片是C系列的,估计和这个有关系,问题是他能够下载进去 ...

C和I只是温度等级的区别,对程序不影响,我觉得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和I只是温度等级的区别,对程序不影响,我觉得有可能是虚焊了

;P和我的理解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理解一样了

猴哥牛人啊~这都被你猜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