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中DSP控制器和MC33035集成控制器的区别

楼主(2013-07-18):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中使用了DSP还有必要使用MC33035吗?如果使用了,是不是用于功率驱动电路?如果不使用的话,功率驱动电路如何实现啊?

网友A:
dsp2000是偏控制类的器件   MC33035是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  所以两者都是控制器
但是控制直流无刷电机   有了控制器  还需要驱动器  也就是你说的功率驱动电路
dsp做控制器更适合做一些闭环类的算法控制  可以自由完成相应的控制
功率驱动电路还要看你的直流无刷电机是两相还是三相
一般由桥式电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