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关于stm32通用定时器的PWM模式4个通道分别是那几个IO口输出的

楼主:
求教大神关于stm32通用定时器的PWM模式4个通道分别是那几个IO口输出的

网友A(2013-07-18):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楼主   仔细钻研技术手册   应该就有你想要的答案了  顶一个

网友B:
随便举个例子,一TIM3 的通道3通道4为例。这个东西是在datasheet上呢。

网友C:
这个还是多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我是看李想的视频学的刚入门,它里面好多都说的很模糊,我一直在查STM32中文参考手册学的,可一直没找到上图啊!我这里到有一些pdf可里面一没找到啊。能不能具体点,最好能说一下查资料的方法。第一次上21ic论坛。希望路过的大神帮小弟一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看李想的视频学的刚入门,它里面好多都说的很模糊,我一直在查STM32中文参考手册学的,可一直没找到上 ...

建议不要看视频。。。。我学时都没看任何书,,直接看野火的教程和自带库里的例程。再看手册,就什么都懂了!!推荐野火的教程。

楼主:
3楼的那个图我终于找到了,在IO那里,我一直在定时器哪里找。。。。。。。。拜大神

楼主:
我在数据手册的里的引脚定义里,貌似没有找到TIM5的通道啊?不是TIM2到TIM5都有4个通道吗?还有最后一栏的重定义功能与默认复用功能啥区别啊?还有这论坛怎么像3楼那样伤截图啊

网友E:
看来你数据手册没有看清楚,中文手册里,有很详细的描述。
这里有个4通道的输出例程,你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4059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