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起??!!

楼主(2013-07-18):
问一下这个电路图是50hz的陷波滤波器马?求指导。

网友A:
这是仿真电路图,鼠标一点就可以看到结果,为什么连点一下鼠标都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电路图,鼠标一点就可以看到结果,为什么连点一下鼠标都不点?

@maychang
这个是陷波的结果,我刚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现在始终不能把陷波调到50hz,好郁闷啊,现在只能调到44.868hz,希望你在帮我一下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恩恩,没事O(∩_∩)O~

网友C(2013-09-25):
R5,R6应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