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K60N512做产品的朋友注意了!请飞思卡尔来解释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3-07-18):
MK60DN512VLQ10 和 MK60DN512ZVLQ10 这两个型号竟然差别那么大!
从DATASHEET和各自的头文件来看,很多寄存器有出入,且地址也不一样。
花了一两个月时间熟悉MK60DN512ZVLQ10那臭长的英文资料(K60P144B100SF2RM),本打算就用这款来做产品的,现在花了近三千大洋买了个U-MUL-FX仿真器,样片也申请了几片MK60DN512ZVLQ10,今天进飞思官网才发现MK60DN512ZVLQ10竟然被列为不支持在新产品中使用的状态。然后看了一个相近的MK60DN512VLQ10,这两个差别也是那么大,不信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为了防止大家看花眼,我另起一行罗列:
型号:MK60DN512ZVLQ10 数据手册:K60P144B100SF2RM (Rev,6,Nov,2011)
型号:MK60DN512VLQ10 数据手册:K60P144B100SF2V2RM(Rev,2,Jun,2012)
K60才出来两三年,MK60DN512ZVLQ10就出了问题下架,难道官方也没的一个解释和解决办法吗?而你们现在推广的MK60DN512VLQ10也和之前的不兼容啊。移植起来都不方便。而且你们的K60塔式开发系统还是基于2011版本的芯片。这一切都请给一个解释吧。

网友A:
吼吼吼,终于见到跟我遇到一样问题的人了。

这个问题最早是在今年2、3月份发现的,因为例行浏览Freescale网站发现K10/K40/K60 100MHz版本(4N30D)的生产状态全部更新了,更新为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了。当时我们就火了,2011-2012年设计的新产品还没量产呢,主CPU竟然要停产了。其实2012年11月就注意到100MHz产品推出了一批part number极其相似的,就是不带Z的产品,当时还给Freescale提Service Request问怎么回事,还说两款产品同时生产。

后来我们给Freescale写信,要求澄清,Freescale说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只是预告要停产,他们至少保证还有半年到一年继续生产,但是再久他们也没法保证了。

楼主可以看一下Freescale有个应用笔记:AN4445, Kinetis 100 MHz Rev 1.x to Rev 2.x Migration Guide,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4445.pdf
这里头详细描述了从带Z系列芯片如何移植到不带Z的芯片,从硬件到软件都写得很详细。我们后来把这个文档打印出来,一条一条过,所幸设计比较保守,太新的特性没有用到。原来的软件一个字不改烧录到新芯片里还可以正常运行。楼主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先别头大,大部分设计可能都不需要改动,因为芯片改版以增加功能为主,原有功能大部分是保留的。个别像MCG这样的可能变动比较大,得仔细斟酌一下。需要花一些工作量,也可能返工,但是总体上不会推倒原先设计,改动工作量估计不大。

总之我觉得这是Freescale最大的乌龙,2010-2011年抢先推出的K10/K40/K60 100MHz版本(Silicon Rev 1.x)当做小白鼠了,试用了两年发现一些bug和feature需要更新优化的地方,于是又推出了个Silicon Rev 2.x
,这样就把早先的用户给坑了,特别是alpha用户之类。反正这事儿是挺不爽的。

网友A:
干脆把这个应用笔记传上来吧
第一页的表有些落后了,写这个文档的时候硅片版本还是2.2,mask是2N22D,现在已经升级到2.4(4N22D)了,具体可以参考errata。
我们从0M33Z一路用过来,经历了定时器和Flash cache的bug,哎,满眼心酸泪啊

2 MB

AN4445, Kinetis 100 MHz Rev 1.x to Rev 2.x Migration Guide

网友A: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头文件也更新了。现在应该叫MK60D10.h了吧,原来版本的叫MK60DZ10.h
至于最早的那个MK60N512VMD100.h,老早就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吼吼吼,终于见到跟我遇到一样问题的人了。

这个问题最早是在今年2、3月份发现的,因为例行浏览Freescale ...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现在心里没得底的是飞思卡尔为何要短期内从REV 1升级到REV 2,有这么大的动静却没的解释,感觉都不敢用K60的芯片了。好在我这个项目是刚开始的,没办法,仿真器都买了他家的了,也不打算研究ZVLQ和VLQ的差别了,就从VLQ下手了,他竟然升级了肯定以前的版本有很大的BUG,不然出个勘误手册就搞定了。希望不带"Z"系列版本的不再拿我们当小白鼠了。我们做的产品是电力类产品要求可靠性很高的,就是冲着飞思卡尔在汽车电子口碑还行,才选他家的,希望别让我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把这个应用笔记传上来吧
第一页的表有些落后了,写这个文档的时候硅片版本还是2.2,mask是2N22D,现在 ...

不知道K60的DMA有没有问题啊,像这种稍微复杂点的功能,是不是测试的用户也比较少,目前只是还没发现BUG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K60的DMA有没有问题啊,像这种稍微复杂点的功能,是不是测试的用户也比较少,目前只是还没发现BUG ...

他自己有测试的,你也可以看他的勘误里面也有DMA,说明也有人给他反馈
这么大的公司,设计产品之前就要考虑可测性,不可能没测的。。。

我的产品用到了一点DMA,很简单地传了一堆数,封装成函数调用了,目前似乎没发现什么问题。你自己的功能也要自己测全面,不管原器件质量如何总得把项目做完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现在心里没得底的是飞思卡尔为何要短期内从REV 1升级到REV 2,有这么大的动静却没的解 ...

改bug是一方面,不过个人感觉增加feature、优化功能设置似乎是他的主要目的。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bug是一方面,不过个人感觉增加feature、优化功能设置似乎是他的主要目的。猜的。 ...

做处理器这类产品最大的忌讳就是短期类换代,仅仅为了增加特性就换代,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吧,这种行为很砸招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