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3-07-18):
0,51内核
1, 大于56K的 flash
2, 1024+256 ram
3,32+4个 IO口
4,双串口
5,可以IAP下载更新程序
6,5V

网友A:
MPC82G516好像可以

楼主:
它支持IAP在应用程序修改应用程序吗?

网友B:
当然支持IAP,它的所有51都支持IAP

网友C:
我看资料上说IAP 是把flash当 EEPROM用

网友C:
不知对不对

网友D:
嗯,没看到有说 可以在运行程序时修改应用程序

网友E:
IAP的意思本来就是在运行程序时修改FLASH,FLASH分成两块,不能修改自己当前这一块,但可以跳到另一块上来修改这一块。

“把flash当 EEPROM用”只是其中一个应用罢了。
——但flash就是flash,绝不是EEPROM,存储极少修改的数据可以,但绝不能等同为EEPRON。只有STC才会那么无耻的说成片内EEPROM

网友F:
MA805-64,MPC82G516都行

网友G:
AP------aplication programming 放你的code
IAP-----in aplication programming 放你的数据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 放bootload code

网友G:
MPC82G516支持IAP跑code,只要你的程序没有任何bug,就可以放code

网友H:
什么叫程序没有任何bug?

网友I:
可以写一段bootload程序,放在MPC82G516的ISP区域,IC在上电的时候会先boot到ISP区域执行code,该区域的优先级最高,可以擦写除ISP区域外的AP和IAP区域

网友I:
boot完后执行S/W reset命令即可跳转到AP区域去执行应用程序

网友J:
如果在应用程序中检测到了有升级命令,还可以随时执行S/W reset命令跳转到ISP区域去升级您的AP程序。

网友K:
该IC内部已经固化好了ISP程序

网友K:
可以改成你自己的ISP code

楼主:
嗯,好,多谢大家了

网友L:
我是杭州兆泰科技有限公司的邱灵。我们是台湾嘉硕(TAISAW)的一级代理商。台湾嘉硕为原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零件事业部,
,嘉硕生产的晶振与滤波器保留了摩托罗拉的技术,却拥有台系产品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军工、航天级都有涉及。
而且产品也比较齐全,声表面波滤波器、射频滤波器、温补晶振、压控晶振、恒温晶振等.联系方式:134-569-169-42,0571-872-095-75

网友M:
stc12c5a60s2

网友N:
做什麽產品的?

网友O:
ISP 吧!IAP 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