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得不到高电平

楼主(2013-07-18):
左侧vcc12v  右侧上拉电阻也是10K

断开左侧的开关  在不连接单片机的情况下, 工作正常,信号输出高(电压表测得5v)

但是此时如果连接单片机的话 电平就被拉低了,不能变为高电平 0V

使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A:
P2.1是不是被你的程序至低电平了?

网友B:
你看一下单片机I/O口有没有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1是不是被你的程序至低电平了?

嗯 是程序的问题 我初始化的时候给他拉低了 ( ⊙ o ⊙ )

网友C:
IO 配置问题
另外,光耦输入端 12V 10K电阻大了 光耦给3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配置问题
另外,光耦输入端 12V 10K电阻大了 光耦给3mA

实际上12v是我的接近开关的信号线 上拉12V 算上去光耦好像电流很小,但是我用电压表 测得是有1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