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用单片机AD来检测供电电池的电量。

楼主(2013-07-18):
想用pic12F510来检测供电电池的电量,当低于某值时,就报警点亮LED。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IO口紧张,想用内部的参考电压完成对检测电量的功能,可IC没有Vref的脚
只有0.6v的绝对参考电压。但又不知怎么去设置,请高手指点
还有如果确实只能用外部的参考电压,那给怎么连接设置,才能是Vref呢。
资料上说只能用VDD做参考电压,可随着电池电量的减少,VDD也减少,那参考电压在变化
AD转换的误差岂不是很大。
以上这些烦请进来的大侠多多教诲

楼主:
郁闷,怎么没有人可以帮帮呀。版主,快点进来指点指点吧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用Vref做参考源是肯定的。外部新电池经过衰减电阻,降到0.6V以内,剩下的你懂的。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看看欧姆定律,还有回去复习一下电阻的串并联。另外AD的参考电压大多数是电源电压和GND。仔细看看数据手册,这种简单问题也不能太仔细回答你,要不然你的脑子一直是全新的,二手市场的价格就太高了。

网友C:
有些单片机的内部资源不足以用于检测电池供电电路的电池电压

网友D:
你的这个低于某个值,这个值具体是多少呢?
1.考虑是不是可以用自带的比较器实现这个功能
2.考虑是不是可以用欠压功能实现你的想法

楼主:
已经完成这个AD转换功能,就是用从ldo出来的电压做ic的VDD,即AD的参考电压。谢谢大侠们的指教。

网友E:
内部0.6v的绝对参考电压为参考的话,做样品可能没问题,量产会有0.1V以上的误差,
要准确还是加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