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几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楼主:
刚出炉的菜鸟,在工程中看到几个问题,特来二姨家求教,在工作中看到很多板都有这个,但是不是很明白。

在板层上盖白油有何作用啊?

如图这个65和66焊盘有何作用?

网友A(2013-07-18):
第一个图白油表示DC9元件覆盖的区域,也就是标明DC9的尺寸大小
第二个图两个点是光绘点,机器摆放元件的时候定位的,因为元件引脚比较多需要精确定位。

期待高手斧正。

网友B:
第一个表示此区域下不能放置器件吧
第二个是mark点,大批量生产电路板回流焊时才用的到的,手工焊不用

网友C:
1:增加一层白油起到加厚绝缘层的作用
2:术语叫光标点,mark点  贴片对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