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建立新工程

楼主(2013-07-18):
没法添加图片,放word里了,和程序一起打包到在附件里。
Stm32固件库下载地址
新建工程目录,拷贝光盘资料例程1 LED例程目录下文件夹目录,STM32F10x_FWLib,SYSTEM
到工程目录,实际上CORE目录对应STM32固件库的CMSIS目录,cortex m3相关文件,有用文件提出来放一起了,启动文件也在这个目

录,STM32F10x_FWLib对应STM32固件库的CMSIS目录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目录,是各个外设的库文件。SYSTEM是

原子开发板编写的为了快速开发一般工程都需要的一些函数和头文件。
建立USER目录,放自己的文件和工程文件。可以建立两个子目录OBJ,LST放中间编译文件,生成目标文件和Lst和map文件。
        工程目录如图

在USER目录下新建Keil工程选择STM32F103RB,不添加启动文件。
进入Manage Components整理文件目录,如下图。

        外设库的所有函数都加进入了,不全部添加也可以,用到什么加什么,编译快。
设定工程属性。主要在C/C++选项卡下定义两个宏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
和添加头文件搜索路径。两个宏不添加也可以,需要更改文件stm32f10x.h,在65行附近,根据器件去掉注释,即定义#define

STM32F10X_HD制定期间,在105行附近去掉注释,即定义#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指定使用固件库。但是这个文件默认是只读

的,需要去掉只读权限。还是在keil工程属性里定义方便,不用更改库的东西。
        其它的选项就没什么了,如果下载的话需要勾选生产HEX文件。如果建立了OBJ和LST目录分别更改生产目录。如果在线调试

需要更改Debug选项卡。

编写自己的文件,当然可以直接拷贝例程文件更改。需要注意的是例程文件基本上都有个hardware文件,里面是所用到的外设的相

应函数,拷贝的话需要C文件和头文件一起拷贝到USER目录并添加到工程中。整个工程建立后如图。

编译下没有错,大功告成。USER目录如下。

这是建立第一个工程。之后拷贝HEX文件出来下载运行下。使用GD32修改过的mcuisp 0.995下载板子运行。

以后工程可以直接复制这个工程,然后更改用户程序文件就行了,库文件一直都不需要动。

网友A:
见我的贴子“【原创】《wdxLib_for_GD32F103》驱动开发(提供高质量源代码)”,已有新建工程的完整解决方案

网友A:
可能编程思维有差异吧

很多人喜欢用修改源代码里面的参数定义的方法来实现某种功能,但这样做显得不够规范,而且也很不灵活

而我不喜欢这样做,而是尽量做成函数调用的方式来处理,在应用当中可随时更改配置,很灵活,同时避免手工修改人家的原始代码

比如中断注册,在我的驱动库里,基本上都是通过调用某个注册函数来注册用户的中断处理函数,而不是以修改底层代码的方式进行注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编程思维有差异吧

很多人喜欢用修改源代码里面的参数定义的方法来实现某种功能,但这样做显得不够规范 ...

各有利弊吧,但对于学习来说,还是知道的清楚点比较好。

网友C(2014-07-28):
下载看看,马上就用得着了

网友D:
愿意分享的都是好同志,学习学习

网友E(2015-07-29):
下载看看 顺便谢谢楼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