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啊 使用过咪头的都过来看一下啊

楼主:
有谁用过咪头么?就是那种驻极体话筒(大概5毛线一个)。下面是我仿真的图,其中输入时咪头。我按照这个图搭了一个电路---一个比较器。可是输出没有波形。不知道是不是咪头的使用方法不对,请各位用过的大侠们指点。

网友A(2013-07-18):
驻极体咪头本身没有电压(不是线圈式话筒),必须加直流偏置。具体的只做过晶体管搭的放大器,运放这块没接触过,帮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极体咪头本身没有电压(不是线圈式话筒),必须加直流偏置。具体的只做过晶体管搭的放大器,运放这块没接 ...

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