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器连接不稳定,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7-18):
仿真器有时能连接上DSP,有时又不能,错误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80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网友A:
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A(2013-09-10):
问题解决了没  分享一下

网友B(2014-10-15):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的xdsfast3.dll文件时1.24M呢  也会发生x08000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xdsfast3.dll文件时1.24M呢  也会发生x08000的错误

驱动和CCS是在同一目录下吗      是从来没连接上 还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和CCS是在同一目录下吗      是从来没连接上 还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呢

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搞不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