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诡异现象

楼主(2013-07-18):
各位大侠!
     小弟使用TI的lmr62014做了一个3V转5V的稳压电源。按照其手册标准电路修改的。现在遇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
空载时:能输出正确的电压5V,带了100mA的负载,输出电压却升到了将近7V!!!人家都是带不动负载,我这越带载输出电压越高,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人品好~

网友B:
继续加大负载
看看反馈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人品好~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加大负载
看看反馈电压多少?

谢谢啊!500mA与100mA一样。
空载时反馈电压1.44,带载后反馈电压达到1.9V,这是为什么啊?
另外我发现,空载的时候MOSFET的D级的波形和带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带载是方波,不带是乱七八糟的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

网友C:
的确是诡异,输出电压低的话还可以解释,电压高的话真的想不通原因,多半是跟反馈电路有关吧,你试着调整一下反馈电路的参数

网友D:
1、可能布板有问题(如反馈取样位置不合适、FB端受干扰等);
2、环路不稳,Cf值不合适,Cout、L不合适等。

网友E:
Cf可能有问题,试着改一下。后端C2加大

网友E:
Cf似乎改小会比较好

楼主:
各位大哥,现在发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空载时候二极管左端的电压的波形非常混乱,类似于正弦波叠加。
而带负载后,就是规则的PWM波了。是不是与电感电流什么的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现在发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空载时候二极管左端的电压的波形非常混乱,类似于正弦波叠加。
...

正常
轻载时工作在DCM模式,本来就是这种波形

楼主:
多谢几位,我把 Cf 去掉了,结果好了!按手册上面的计算的值就不行,减小为试了下0.1uF的,开始以为是100pF呢,原来是100nF。。。。应该是Cf取大了。
想问下各位,这个Cf的作用是什么?补偿的什么东西?

网友E:
Cf反馈是高频补偿。你加的太大了,其实高频补偿就不对了,而且纹波都可能对反馈产生影响

网友F:
这里有一篇环路补偿的**大家参考一下;

资料

网友G:
未知事件 电子万用表测量有波动的电压无法读数 比如开关电源=直流电机 我的就根本就无法读数了。

网友H(2015-03-05):
5V负载多大?…重新调试!…
   用百分之五十模拟负载接上、改变R1/R2分压器的比值:使输出5V!多次修正。Cf可先去掉。电感可稍作修改。
   再用百分之百接上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负载多大?…重新调试!…
   用百分之五十模拟负载接上、改变R1/R2分压器的比值:使输出5V!多次修正。C ...

大哥,这是老帖了,您回复的有点晚,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H:
哈!…去年七月的…没看清!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