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连接仿真器出现错误解决方法汇总

楼主(2013-07-18):
TDS510USB Plus仿真器在连接TMS320F2812时出现错误
出现仿真器连接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14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CTL_BUSY <-114>
The controller's commands are taking too long to complete.
This often implies one of the following errors:
1. The cable is disconnected near the controller.
2. The cable is disconnected near the target.
3. The JTAG clock has halted.
4. The target power has failed.
5. The controller is in an invalid state and should be reset.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4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TDS510USB Emulator - WintechDigital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多次RETRY后出现: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37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TDS510USB Emulator - WintechDigital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在CCS的DEBUG菜单中选择—>Reset Emulator,出现如下警告:
Warning: Could not open controller.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0 Error Class: 0x00000000
查看相关资料,都说可能是JTAG口接触不好,反复调整接插位置,再次连接时出现如下错误: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0x00001020/-1031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17
Error Code: -1031
Error Class: 0x00001020
再次选择Reset Emulator,不再出现上述警告,复位成功,再次连接,连接成功。
出现不能连接的问题一般是硬件上的连接问题,所以从插口找原因吧。这块板子,现在连接正常。
建议查找问题方法:
1、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2、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3、检查DSP引脚是否虚焊(一般先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
4、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5、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以检测仿真器
   是否好坏;
6、检查DSP上电是否正常复位(复位电平或者说是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工作,可
   查看CLKOUT 引脚,看是否有脉冲输出。

CCS3.3连接不上Wintech  TDS510 JTAG 仿真器
Wintech TDS510 JTAG Emulator 驱动安装正确,但在css3.3 connect时报如下错误:
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604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driver.
SC_ERR_LIB_ANY_LOAD <-604>
A required dynamic library could not beinstalled.
The attempt to load or install the libraryfailed.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64xx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diagnostic utility.
解决办法:
查看仿真器驱动,发现安装正确,将闻亭驱动里的WTUSB5102.dll文件拷贝至C:\DevTools\CCStudioV3.3\cc\bin目录下,问题解决。C:\DevTools\CCStudioV3.3为我的css3.3安装目录

网友A:
这些资料只是的我跟着学习了的

网友B(2013-08-31):
我全照做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全照做了  还是不行

你的提示什么错误   驱动装好了没

网友C:
没有写ICETECK5100A 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写ICETECK5100A 产品的

慢慢总结  慢慢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总结  慢慢更新

:handshake

网友B:
找到原因了  驱动我装是装对了 不过可能装的顺序不对  后来重新装了2遍所有的驱动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D(2013-10-14):
在调试程序往外部RAM下载程序时,容易出现下面这个错误。(我经常碰到,但往往重新上电后再下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  驱动我装是装对了 不过可能装的顺序不对  后来重新装了2遍所有的驱动就好了 谢谢大家 ...

一般来说  与安装顺序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调试程序往外部RAM下载程序时,容易出现下面这个错误。(我经常碰到,但往往重新上电后再下载就OK了)

...

重新上电就可以啦   这还不是CMD的问题
这种问题不好说了

网友E(2014-11-08):
急求!!!麻烦一下,您知道28335的中断优先级怎么配置的吗???看来好多资料都没有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急求!!!麻烦一下,您知道28335的中断优先级怎么配置的吗???看来好多资料都没有看见。 ...

个人也没有设置并比较过是否起作用了
你找找有个中断向量表   在工程下  能不能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个人也没有设置并比较过是否起作用了
你找找有个中断向量表   在工程下  能不能找到 ...

正在研究中......

网友F:
不错,不知道CCS5.0的错误解决方法是不是和这个一样。顶一个。

网友G(2015-11-10):
引用  http: // blog.sina.com.cn/u/1986469611
CCS3.3连接出现问题及解决方案

标签:
ccs3.3

连接出问题

jtag

it
分类: 硬件设计

用seedusb2连接2812目标板和ccs3.3的时候弹出如下问题: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71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REG_DETECT_CTLR <-171>
The wrong controller port value has been used.
A controller cannot be detected even though the
selected port does match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The standard 560 ports are 0x0, 0x1, 0x2 and 0x3.
The standard EVM ports are 0x0, 0x1, 0x2 and 0x3.
The standard DSK ports are 0x378, 0x278 and 0x3BC.
The standard 510 ports are 0x240, 0x280, 0x320 and 0x34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71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然后上网查了一下,基本上没有解决方案,唯一比较无奈的解决办法是——重装,这是个无奈之举。
个人研究了一下, 发现如下几点:
1.当不连接seedusb仿真器的时候,目标板可以正常启动和加载,
2.如果将seedusb插到jtag口上再上电,就会出现加载不正常的问题,然后就会弹出如上问题,
3.发现seedusb居然是通过jtag供电的,这个很诡异啊
所以个人猜测这是上电顺序引起的,然后我调整了一下顺序,如下:
step1:seedusb的jtag端口断开连接,usb端口不要连接到电脑上,目标板不要上电,ccs3.3 exit
step2:目标板上电,直到状态灯正常,如果没有状态灯,可以稍微等一会,比如几十秒钟
step3:seedusb的jtag端口连接到目标板上
step4:seedusb的USB端口连接到电脑的USB上
step5:开启CCS3.3——debug——connect
这样的顺序之后,CCS连接成功,没有上述问题存在
总结:上电顺序是一个很annoyed问题,稍微不正确,要么死掉,要么烧板子,苦行僧用FPGA的时候就发现因为上电顺序烧板子了。。。虽然现在很多设计厂商都考虑了保护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我按照他的方法连接成功,开始时愁死我了,折腾了好久
记得debug-disconnect再去断电,退出CCS什么的,不然下次又出现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http: // blog.sina.com.cn/u/1986469611
CCS3.3连接出现问题及解决方案

感谢分享

网友A:
这个根据上述错误提示的可以做出基本的譬如重启、检查仿真器的链接等措施的。

网友H(2017-07-06):
ccs6.0   debug总是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51 @ 0x0)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the connect returned bad status or an error.
The cause may one or more of: invalid emulator serial number,
blank emulator EEPROM, missing FTDI drivers, faulty USB cable.
Use the xds100serial command-line utility in the 'common/uscif'
folder to verify the emulator can be located.
(Emulation package 5.1.507.0)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s6.0   debug总是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看看插上仿真器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出现转串的设备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看插上仿真器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出现转串的设备

转串的设备?小白一枚不是很懂,求大神具体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串的设备?小白一枚不是很懂,求大神具体指导

插上仿真器  到电脑的资源管理器下设备中看看有没有USB Serial设备出现
如果有出现 证明驱动是对的  仿真器也应该是好的

网友I:
总结的很全面,各种问题基本都出现了。

网友J:
这些分享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些分享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能帮到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