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STM32速度的问题。。。欢迎高手来回答。

楼主(2013-07-18):
我想用STM32Fxx系列的片子做一个SPWM,基频的话需要2Mhz左右,不知道速度来不来得及。如果来得及,请问大概需要选择哪款片子,时钟需要如何配置??
谢谢了。。。

网友A:
STM32 F1是72MHZ,F2是120MHZ,f4是168MHZ. 呵呵,如果不计成本,可以选最好的芯片,F4..。。

网友B:
请问SPWM是什么:)
如果是普通的pwm的话,要做多少位的,如果是8位,主频除以2的8次方(256),就是最快的频率。

网友C:
或者这样说,2MHz的8bit PWM,需要2MHz*256 = 512MHz的时钟频率

网友D:
用STM32Fxx系列的片子做一个SPWM, 处理器并不忙.
正如 5 楼所说, 由于定时器的频率不够高,  SPWM 的精度做不高了.

网友E:
如果单单从速度上讲,103的片子应该能够做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