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self program 的问题

楼主(2013-07-19):
我最近在用Xmega实现ADC以及温度检测的的功能,datasheet中说要从signature row中读取数据,查了很多资料,都说下面几个步骤:

The Read User Signature Row and Red Calibration Row commands are used to read one byte
from the User Signature Row or Calibration Row.
1. Load the Z-pointer with the byte address to read.
2. Load the NVM CMD register with the Read User Signature Row / Calibration Row
command
3. Execute the LPM instruction.
The destination register will be load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LPM instruction

太抽象了,不好理解!
有没有文明做过相关的东西!给点example or advice!
thanks!

楼主:
在线,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A:
官网没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没有例程?

谢谢提醒!已经问过了!也找过资料了,目前在ASF里找了一个API,不过是一个封装好的函数,汇编写的,也可以用,如果有C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问过了!也找过资料了,目前在ASF里找了一个API,不过是一个封装好的函数,汇编写的,也可 ...

理解了就搞成C语言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问过了!也找过资料了,目前在ASF里找了一个API,不过是一个封装好的函数,汇编写的,也可 ...

或者  你把汇编发上来一块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  你把汇编发上来一块研究下

        汇编程序如下:其中nvm_read_byte为1函数名,其声明为uint8_t nvm_read_byte(uint8_t nvm_cmd, uint16_t address);汇编程序是如何和C语言嵌套的呢?猜测:R24中的数据是想要得到的即函数nvm_read_byte的返回值
        汇编注释可以结合1楼步骤看。
        Z为指针寄存器!
        1:将要读的production signature row地址放到Z中
        2:写相应CMD的命令
        3:读数据
        PUBLIC_FUNCTION(nvm_read_byte)
        lds r20, NVM_CMD          ; Store NVM command register
        mov ZL, r22               ; Load byte index into low byte of Z.
        mov ZH, r23               ; Load high byte into Z.
        sts NVM_CMD, r24          ; Load prepared command into NVM Command register.
        lpm r24, Z                ; Perform an LPM to read out byte
        sts NVM_CMD, r20          ; Restore NVM command register
        ret

        END_FUNC(nvm_read_byte)

    可以换成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程序如下:其中nvm_read_byte为1函数名,其声明为uint8_t nvm_read_byte(uint8_t nvm_cmd, uint16_t ...

直接嵌到c语言里面也可以的,我记得有个语法asm(“”)

网友A:
本想打算复制过来一部分代码   但是怕你看不太明白怎么用  就直接把winavr的help传上来了

网友A:
下载之后随便打开一个   找到User Manual下的Inline Assembler Cookbook   可以具体参考一下   最后一个Example Projects  有具体的c和汇编连调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之后随便打开一个   找到User Manual下的Inline Assembler Cookbook   可以具体参考一下   最后一个Exa ...

好的,我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来看一下

搞定的话及时结贴三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