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相位如何测量?

楼主(2013-07-19):
由于AD采样没有做到跟信号同步,造成信号的非周期性截断。
我通过加hanning窗抑制了一定的频谱泄露,通过插值的方法修正了栅栏效应造成的幅值变小。
但是现在谐波的相位检测不对。
我是根据浙江大学一个老师的论文做的。 公式23 说的就是如何修正相位。好像是利用要求谐波频率附近的最大幅值谱线 求得这个谱线对应的相位,减去加窗造成相位错误。
但是计算结果是错误的。
是不是angle【】这个函数我理解错误? 我理解的就是根据FFT求得m次谐波附近最大谱线的实部和虚部 利用arctan函数求得的角度。

网友A(2016-05-04):
是不是正好差9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