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ultisim12上仿真如何把示波器上的两个波形分开呢

楼主(2013-07-19):
求指导。非常感谢的,O(∩_∩)O~

网友A:
不是有个调y轴偏移量的吗,你把一个的偏移量调一下就可以区分了;另外可以把你测量点的那根线的颜色改成别的颜色,示波器上的颜色也会变成相应颜色。

网友B:
还可以关掉一个(输入端可以选择AC、DC和0,选0即可)看另一个波形。

网友C:
楼上几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补充一张示意图,楼主应该就能结贴了哈
画圈的两个位置就是修改Y轴偏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