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msp430设计血氧仪电路求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3-07-19):
jp1是什么?用来做什么的?我该用什么封装?
下面那个芯片u2是max3221,可是u2和本电路什么连接来连电脑通信呢?楼主是个小白,苦于无人请教,求问21上各位大神,多谢耐心指点

网友A:
JP1, JTAG 仿真器插口

网友B:
其实是这样连接通信的,硬件max3221和430是这样连的,软件的话你可以参考官方例程或者自己找点啊.........

网友C:
烧写接口   看看技术手册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网友D:
烧写端口的问题   楼主

网友E:
说是血糖仪的,可是没见到半个血糖仪的传感器的啊

网友F:
先问下血氧传感器的输出电信号的是什么的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是血糖仪的,可是没见到半个血糖仪的传感器的啊

x3是个成品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