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SMC外接的flash读取数据写到FSMC外接的LCD屏,最快多少时间

楼主(2013-07-19):
320*240的屏,从读取到刷完整屏,用最快的方式,整个过程最快大概能达到多少毫秒?

网友A:
估计约8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约80ms左右

可以使用DMA方式吗,是不是能更快些?我看手册上DMA1和DMA2的所有通道都没有标明FSMC,不知道能不能用DMA的方式。

网友B:
手册中DMA1、DMA2表格中标出的各个外设,是指可触发DMA传输的来源,比如TIM1的update时间,或者SPI1的RxNE事件,并不是指DMA传输可以涉及的目标或源地址。FSMC外设当然也可以作为DMA操作的源或目标地址,就是一般的peripheral to periphral(外设到外设)传输。

具体到LZ的应用,从FSMC外接Flash读取数据,传输到FSMC外接LCD。如果想使用DMA,应该考虑外接设备是否支持bur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中DMA1、DMA2表格中标出的各个外设,是指可触发DMA传输的来源,比如TIM1的update时间,或者SPI1的RxNE ...

明白些了,也就是说,我可以用DMA(任意通道?)把FSMC对应的两个外设地址配置为源地址和目标地址,然后需要一个读flash的动作来触发DMA传输,是吗?

网友A:
记得FSMC可以使用DMA方式。FSMC使用DMA方式,恐怕也快不了太多。记得有1个这方面的STM32 Applicantion Note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