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0单片机做的计算器,怎么显示光标,可以左移右移删除数字

楼主(2013-07-19):
有代码的来代码,会的给个思路也好

网友A:
先说说楼主用的什么液晶。有的字符液晶带光标,没有字符的,自己用图形方式来写。左右移删除数字,是纯软件的事,无关液晶,程序模块一定要规划清楚,不该显示管的时就不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