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877操作端口与引脚的区别!!!

楼主(2013-07-19):
   矩阵键盘扫描,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TRISC0=0;        TRISC1=0;
        TRISC3=0;
        TRISC2=0;
        TRISC4=1;
        TRISC5=1;
        TRISC6=1;
        TRISC7=1;

        RC0=1;
        RC1=1;
        RC2=1;
        RC3=1;

         //TRISC=0b11110000;
        //PORTC|=0b00001111;
        //PORTC&=(~((0b00000001)<<shifting_value));
        switch(shifting_value)
        {
                case 0:

                        RC0=0;
                        RC1=1;
                        RC2=1;
                        RC3=1;
                        break;

                case 1:

                        RC0=1;
                        RC1=0;
                        RC2=1;
                        RC3=1;
                        break;

                case 2:

                        RC0=1;
                        RC1=1;
                        RC2=0;
                        RC3=1;
                        break;

                case 3:

                        RC0=1;
                        RC1=1;
                        RC2=1;
                        RC3=0;
                        break;

                default:
                        break;
        }
    如果是1个个操作引脚,会发生难以解释的现象,而选择操作PORTC端口,之后再1个个操作引脚则正常,谁能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把“难以解释”的现象描述出来,可能问题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