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死活也想不通的接法

楼主(2013-07-19):
器件手册

正确的接法。不知道为什么要把VCC接到h脚,L接GND上才行呢?

这样接符合常理,但是不行。
1.有朋友说看不懂我在说什么,我把要表达的意思再说一遍。问题在DS1804的接法上,请大家看图。按我的思路是把ds1804的输出接在R4的上端和电感L的左端,仪最后一个图的接法,但是这样子不行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可按第二张图可以。
2.附上小弟的程序,发现程序无法驱动ds180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c=P0^0;
   sbit cs=P0^1;
   sbit ud=P0^2;
   sbit button5=P0^3;//此按钮在图上没画出。
   //sbit button10=P0^5;
   //sbit button15=P0^6;
   uchar i;
   uint x;
   void delay(x)
   {
     while(x--);
   }
   void main()
   {
       inc=1;
    cs=0;
    delay(500); //delay 504us
    inc=0;
    if(!button5)
    {
     for(i=20;i>0;i--)
     ud=1;
    }
  cs=1;
    while(1);
  }

网友A:
1.要看手册,H脚是什么,然后再想。
2.不要信仿真,这东西很多时候不对。

网友B:
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看手册,H脚是什么,然后再想。
2.不要信仿真,这东西很多时候不对。

手册上H W L是电位器的三个输出端子啊

网友C: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D:
不要完全相信仿真,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B: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就是想用那个数字电位器实现调节34063的输出电压是吧?
可我觉得在这个应用上,用这个数字电位器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就是想用那个数字电位器实现调节34063的输出电压是吧?
可我觉得在这个应用上,用这个数 ...

知我者大神也。有什么不妥,这个程序始终搞不定。

网友E:
R4 和电位器 互换一下位置呢?

网友F:
2楼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我者大神也。有什么不妥,这个程序始终搞不定。

程序搞不定是另外一回事,器件的操作电压超过了电源电压,这一点就不妥。

网友G:
Operates from 3V or 5V Supplies
H
-
High
-
Terminal Potentiometer. This is the high terminal of the potentiometer. It is not required that this terminal be connected to a potential greater than the L terminal. Voltage applied to the H terminal cannot exceed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VCC, or go below ground

lz,楼上说的很清楚了,datasheet描述在此,你的本意是用数字电位器替代2和5之间的那个电阻,可惜器件参数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G:
Operates from 3V or 5V Supplies
H
-

也就是说HIGH TERMINAL 供电需要小于电源电压。如果我把供电减小呢 通过电阻分压供电。能不能帮忙这个驱动程序?

网友H:
这个看不懂说什么 有些protues元件脚 跟 手册实物 有点差别 我用过一个好像是测AD元件

网友I:
图画的不清晰(没有标识情况)

按第一个图看,如果你所谓的Vcc接到H,这个Vcc是指输出电压(C2上的电压),即电路功能是24V转Vcc,那么第一个图的接法就是对的。通过调节电位器Rhw值会变化,从而在R4上的分压会有变化从而可以调节输出Vcc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