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PC调试软件

楼主(2013-07-19):
有谁知道,伺服控制器的PC调试软件是否都是各厂家自己从头到尾编写的?还是芯片厂商有基本的平台,然后二次开发?或者有没有类似的通用平台,进行二次开发?感觉自己开发的话太繁琐了。

网友A:
应该没有通用平台.
可以找个 Freescale FreeMaster 看看.

网友B(2013-12-24):
这种肯定是从头自己开发。每家做的参数都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