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时钟芯片时间设置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3-07-19):
使用的时间芯片是ds3231sn,时间运行很好,但是当开始设置时间的时候发现问题了,例如6月份是没有31日的,但是如果调节到6月份的31日然后保存,也能保存到ds3231sn里,并且继续按照这个不合法的时间运行,
可以在程序里加入对该部分的处理,但是会很麻烦,有的月份31天有的30天还有28天的,闰年还有29天的,这样感觉程序很麻烦,
有哪位大神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设置时间上做保护

网友B:
这个确实需要软件处理

网友C:
每月的最大值做个表,设定时间的时候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时间上做保护

同意,

网友D:
软件处理一下也不复杂吧?

网友E:
这个软件处理起来,根本算不上复杂...

网友F:
只能认为设定,再好的时钟芯片也只是精度高,具体的时间怎么算还是外界设定的,只是芯片的通用性。

程序应该也不难,每月的最大时间列个数组,进行判断就行。

闰年单独判断时就在二月加一天,不是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处理起来,根本算不上复杂...

小菜鸟一个,想着很复杂,实现起来才知道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