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个电路

楼主(2013-07-19):
这是ti公司的参考设计电路。我想照这个画个板子出来,可是他的电源供电在哪?左上角的jp1是什么啊?右下角的u2是max1331,可这个是怎么接主芯片连电脑呢?怎么在这里放了个电池?看不懂啊

网友A:
JP1是JTAG接口插座。
U2的UART通过排线和SL2连接。
电源输入肯定是一个插座,就是你电池的地方。

网友B:
SL2可以作为电源的输入,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一个插座作为你的电源专用,2pin 一个vcc 一个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是JTAG接口插座。
U2的UART通过排线和SL2连接。
电源输入肯定是一个插座,就是你电池的地方。 ...

是不是用2排的,pcb上两排圆孔?电源是u2那部分电池供电还是?sl1干嘛用呢?

网友A:
SL1/SL5是单排插座,和SL2一样,排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你问问题最好语句通畅一些,我都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1/SL5是单排插座,和SL2一样,排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你问问题最好语句通畅一些,我都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 ...

额,我想问的是,jp1我该用什么封装形势封装。sl2和sl1相连还是sl5?

网友A:
SL1/SL5只不过是冗余设计,让你多一些引出线。

JP1应该是标准的JTAG插座,双排座。你难道没有见过JTAG插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1/SL5只不过是冗余设计,让你多一些引出线。

JP1应该是标准的JTAG插座,双排座。你难道没有见过JTAG插头 ...

唔,我见过一种接口,板子上是两排铜孔。那个要买接头吧,我才毕业这些都不懂呢不好意思啦。那u2这个芯片可以省去吗?我直接用sl2下载程序不用串口可以吗

网友A:
SL2是TTL电平,U2是TTL/232转换。
如果你用USB转TTL UART接口,那当然可以省去了。
普通PC是RS232接口,要U2的。
如果是笔记本,一般买一个USB-TTL UART转换器,就不需要U2了。

你闭门造车,工程不少呀,还是买一个现成的板子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2是TTL电平,U2是TTL/232转换。
如果你用USB转TTL UART接口,那当然可以省去了。
普通PC是RS232接口,要U ...

哎,大神你不知道,我现在在一家新开的公司,公司就是让我自己闭门造车来着,买到的板子人家也不会给原理图,我没经验,他们也没经验,不知道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