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移植ucos ii出现问题

楼主(2013-07-19):
我用用stm32移植ucos ii时出现报错:main.c(12): warning:  #223-D: function "OSTaskCreat" declared implicitly
                                                        ..\output\ucos_demo.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Creat (referred from main.o).
这是为啥?

网友A:
全工程搜索 OSTaskCreat
然后 将搜到的替换成 你用的文件里面的创建任务函数名

网友B(2013-09-21):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教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头文件被重复包含,导致相关函数定义被反复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