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最小系统测试程序

楼主(2013-07-19):
/*
GD32F最小系统测试程序
不需要头文件和库函数,很小巧实用!
作者: 大秦正声,小电子
日期: 2013.7.18
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邮箱:    yang96381@163.com
*/
#define DELAY_COUNT    0xFFFFF
void Delay( long int Count)
{
  for(; Count!= 0;Count--);
}
int main()
{
*(long*)0x40021018=0x21;///I/O D
*(long*)0x40011400=0x11111111;
*(long*)0x40011404=0x11111111;
  while (1)
  {
  *(long*)0x4001140c=0xfff;
   Delay(DELAY_COUNT);
  *(long*)0x4001140c=0x0;
  Delay(DELAY_COUNT);

  }
}

楼主:
可以PD2口闪灯!
使用IAR编译软件!

楼主:
在我申请的板子上通过!由于板子有问题,不能烧写代码,通过swd方式进入debug状态,修改寄存器测试通过!

网友A:
代码的可读性不高,都看不懂在干什么(要真正看懂就必须多费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的可读性不高,都看不懂在干什么(要真正看懂就必须多费点功夫)

很简洁的!初始化PD I/O 口 !用的指针地址!

网友B:
确实不应该这样写,不方便维护。keil已经定义好的就不要直接用地址。

网友C:
:lol楼主的程序很“裸露”,直接对地址操作,让人想起汇编,这样程序的效率最高,可以用来测试MCU的性能。不知楼主能否进一步完善程序,测试GD的输出/输入IO的翻转速度?

网友A:
测GPIO反转速度已有现成的例程,参见:【原创】《wdxLib_for_GD32F103》驱动开发(提供高质量源代码)
结果:翻转输出的方波频率接近主频的1/4
方法是采用直接寄存器访问,程序的可读性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应该这样写,不方便维护。keil已经定义好的就不要直接用地址。

主要的是芯片出了问题,jlink不能用,用自己的工具测试的,并没有烧写代码,但同样可以闪灯!!!
你换了芯片,我没有条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芯片出了问题,jlink不能用,用自己的工具测试的,并没有烧写代码,但同样可以闪灯!!!
你换了 ...

是芯片的JTAG出了问题,还是开发板的电路有问题,请帮忙确认下。如果是芯片的问题,请将这颗片子吹下来,寄给锐鑫同创。T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芯片出了问题,jlink不能用,用自己的工具测试的,并没有烧写代码,但同样可以闪灯!!!
你换了 ...

你的板子也不行了?

网友B:
提交一次,出来两个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也不行了?

估计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芯片有问题了。

jtag下载出现什么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芯片有问题了。

把片子寄给锐鑫同创吧。

网友D(2013-08-29):
不错不错    直接配置寄存器

网友E(2014-01-26):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

网友F:
看来楼主深入底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