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带静电怎么办?

楼主(2013-07-19):
有个产品用到了一款负离子发生器,属于高压的那种。

在装入机箱后,发现机箱上带静电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招数?因为这个机箱是放桌面的,所以不可能接地。怎么相办法将这个负离子产生的高压给屏蔽了呢?

网友A:
可不可以把发生器放到笼子里,静电屏蔽呢

网友B:
可以使机壳接到电源之中的保护地上,实现接地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机壳接到电源之中的保护地上,实现接地的目的

现在我们的电源已经做出来了,不带地线,所以外壳不可能接入大地了,现在唯一想法是用一个绝缘材料将高压的包起来,但始终高压部分会通过电源串入到12V的低压控制部分,可有什么良方?

网友C:
高压还不考虑接地?
还是不允许接地?

网友D:
金属外壳一般都要接地的,不然安规都过不了!

网友E:
感觉楼主的设计过不了安规,静电必须要泄放的,包起来静电也不会消失,危害更大.听说有中和的办法.估计成本会很高.

楼主:
现在是直接将机箱外壳接到控制板的负极了,静电问题算是告一个段落。

网友F:
lz这个设计EMC静电过不去吧~~电源线里头加地线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直接将机箱外壳接到控制板的负极了,静电问题算是告一个段落。

外壳不是很危险吗,容易电着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是很危险吗,容易电着人啊

是电源的负极接的外壳,试了一下,没事的,不过如楼上所说,EMC是没法过了,反正是国内产品,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