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纹波电流怎么测(不是纹波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9):
个人想法,用一个取样电阻对电流取样,反馈到前一级进行放大,就类似于UC3842得第三脚的取样电路,但你这个电路要做的比这个精确一些才行,比如5V电压,当纹波大于多少会触发前一级的放大电路,电路计算好的话纹波应该可以估算出来

网友B:
通过测试回路分流器之间的电压,进行换算

网友C:
没什么意义。
除非是恒流源。因为普通电源的电流取决于负载。

网友D:
电流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探头

电流探头是怎么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探头是怎么样的?

网友D:
LZ可以自己尝试搞个磁环做个互感器试试

网友E:
楼上设备不错啊!

网友F:
电流探头不便宜啊,相当于一个示波器的钱。

网友G:
电流探头很不错啊,还是泰克的?泰克的3032也不错哟。

楼主:
不亦心
版主的装备好先进,羡慕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通过计算得出纹波电流?
如:已知整流电路用3个1000uF电解电容,每个电解电容ESR=0.6欧姆,用示波器测得纹波电压100mV,求纹波电流I
这样算对不对  I=U/R               R=3个ESR并联=0.6/3=0.2欧姆
        最后  I=100mV/0.2=500mA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亦心
版主的装备好先进,羡慕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接个阻性负载,直接测阻性负载上的纹波电压吧

楼主:
测负载机上的纹波电压是否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