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占空比不能调整

楼主(2013-07-19):
初始化设置占空比  CCR1Value为任何职,出来的占空比一样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_CCR1Value;

调整占空比
_CCR1Value += 100;
TIM_SetCompare1(TIM3, _CCR1Value);

网友A:
不应该的. 用调试器进去看看, 怎么会没有改掉呢, 是不是没有更新?

网友B:
你看你的比较器数据更新有没有受控制位EGR控制,主要是看你的相关寄存器配置。。

网友C:
你用的不会是simulator 模式吧

网友D:
楼主请参考这个帖子里的例程:https://bbs.21ic.com/icview-405944-1-1.html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测试一下

楼主:
我原来以为香水城是STM的FAE,他好像不是,只是STM的斑竹,对吧?

网友E(2016-12-10):
在改变占空比的程序里不要加TIM_DeInit(TIMx);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改变占空比的程序里不要加TIM_DeInit(TIMx);

pia~~~~

网友G:
修改完那个变量后,要通过一个更新的函数,把内容写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