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理解电容的参数

楼主(2013-07-19):
贴片钽电容 10UF 16V 106K A3216 A型 中间的106K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06就是10X10^6的意思单位是pf换算成uf就是10uf 了…比如说104就是0.1uf  …472就是4700pf  后面那个字母k是误差的意思…j代表5%  k代表10%  m代表20%  z代表-20%+80%…等等

网友A:
106K=106P=1千万pF=10uF,说明:前两位数是有效数字,第三位数代表零的个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6就是10X10^6的意思单位是pf换算成uf就是10uf 了…比如说104就是0.1uf  …472就是4700pf  后面那个字母k ...

楼上讲解的非常不错的,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