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急切想问仿真的可实现性,用于教学

楼主(2013-07-19):
我想仿真一个模拟的电路,调幅和检波,我想输入一段语音,通过调幅,和包络检波,看检波失真对声音的影响。是否可行?用什么仿啊?我想用于教学,给学生看非常直观,大虾们帮我想想能否实现。

网友A:
用matlab,
对数组计算后,
能直接播放听效果。
我试过。

网友B:
求贴出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tlab,
对数组计算后,
能直接播放听效果。

您能说的具体一些,怎么操作么?或者您如果有现成的,我购买也可以,我想把这个做一次示范课,用于教学,因为现场调,受很多因素影响,所以想要一个仿真的实现,请您看的后速速回我啊,谢谢!

网友A:
很可惜,
我也很想帮你。
不过,
可以作些提示。
GOLDWAVE可以将作语音数字转换,
电路的本质就是一套套数学公式(酱油深有体会的)。
matlab的帮助文件可以详细到每个函数的应用过程,可以作数学的教科书了。

网友C:
这样搞,可就不直观了
直接花几块钱买个套件,改变二极管后面的R和C,让学生听听惰性失真,这才叫直观。

网友D:
不用新的multisim
找个老的ewb5.0就可以
不过电路还是要搭出来才算数,大三课程设计照说明装收音机,第一次炸电容,印象深刻

楼主:
楼上二位的意见很中肯,我也着手在做,但是没有实际动手就没有发言权,这个从波形上是容易看到的,但是从声音上,人耳的分辨率不是太高,所以就未必理想了,而且细节上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实际的电路调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想到从仿真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