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芯片的地管脚为杂波,正常吗

楼主(2013-07-19):
用示波器测量芯片的VDD为高,VSS为杂波,不是0,但是芯片正常工作,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当其他芯片用不了时,又担心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请问下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振幅几十毫伏,水了...

网友A:
布线有问题.还要看你的参考点是哪个

网友B:
把示波器探头点在探头的地线夹上,看还有多大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示波器探头点在探头的地线夹上,看还有多大干扰。

几十毫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十毫伏

几十毫伏的波动

网友C:
靠,波太大了~

网友B:
检查示波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