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飞凌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3-07-19):
第一次用,选了个fm8pe59,有没有兄弟有这个或飞凌的单片机的最小电路图啊,参考一下,当然如果是你做过的项目上的飞凌MCU电路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楼主,是用来做项目吗?

网友B:
楼主这是第一次用单片机?简单单片机不都差不多吗?先确认你的功能应用吧

网友C:
英飞凌前身是西门子的一个电气部门,现在主要做汽车类电子的一些元件,应该说是在汽车领域有一定的领先水平,如果你先研究汽车类的控制,你选他应该没错,这是我给人看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英飞凌前身是西门子的一个电气部门,现在主要做汽车类电子的一些元件,应该说是在汽车领域有一定的领先水平 ...

楼主说的是飞凌,而不是英飞凌

网友E(2013-09-30):
最近在尝试这款芯片8PE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