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面试题,大家说说难不难。

楼主(2013-07-19):
要求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
题型:即兴出题,也就是从你工作经验抽出一点点来考你。
面试题2道:
第一道为某被面试人的毕业设计,要求会大体画出其原理框图,简述原理,题目如下:
简单画出单片机显示LED的原理框图,简述其原理。
出题目的:
1、自己做过的事情再次拿出来,能够说出一二三出来
2、初次判断你单机机理解情况
第二道
利用c语言,把数组只包含“0-F”的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的数组
要求:没有特殊要求,但只有一条:能够动笔写上几句。

请文明回复,但可以拍砖。

网友A:
说说1、2处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B:
难乎哉,不难也!
会者不难!

网友C:
很基础了。

网友D:
面试应届生吗~

楼主:
不是,有一年工作经验,关键自己做过。

网友E:
难道是VCC/2  和VCC/20?

网友A:
楼主,要不你给算下1、2点的电压,当年我给出的面试题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说说1、2处的电压各是多少?

粗略计算假如vcc大于1.5v的情况,1=0.7v         2=0.069v  对否??

嗯,没错~赞

网友G:
我做会少了 “假如VCC大于1.5V ”哈哈,还是zh_sl心细。

网友H:
还行。本科基础题吧

网友I:
怎么算这两点的电压的?我都忘记了!

网友J:
第一个第二题我只能说给我查下ascii表-_-||

第二个我也只会说电源够大的话1是0.65,2要笔算。。。电源够大好像是指流过二极管电流要大于1mA?压降图看不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说说1、2处的电压各是多少?

对初学者来说,这是好大一个坑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粗略计算假如vcc大于1.5v的情况,1=0.7v         2=0.069v  对否??

zh_sl 能说说VCC为什么要大于1.5V吗? 楼下说,二极管的导通电流要达到1mA, 这是什么理论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L:
zh_sl 能说说VCC为什么要大于1.5V吗? 楼下说,二极管的导通电流要达到1mA, 这是什么理论呢》? ...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以下为网上摘录

【当正向电压超过开启电压后,电流随电压的上升迅速增大,二极管电阻变得很小,进入正向导通状态。AB段曲线较陡直,电压与电流的关系近似为线性,AB段称为导通区。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称为正向压降(或管压降),这个电压比较稳定,几乎不随流过的电流大小而变化。一般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约为0.7 V,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约为0.3 V。】

那张图在0.6V大约是8ma,上面我弄成1ma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L:
zh_sl 能说说VCC为什么要大于1.5V吗? 楼下说,二极管的导通电流要达到1mA, 这是什么理论呢》? ...

这个1.5v是粗略估算出来的

网友F:
怎么没人回答楼主的题
==================
楼主第二题不查assic表也能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以下为网上摘录

【当正向电压超过开启电压后,电流随电压的上升迅速增大,二极管电阻 ...

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