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追求一个Cadence16.3的XP系统**程序文件 ,谢谢

楼主(2013-07-19):
我的  XP系统,新工作要求学会Cadence16.3,那个哥哥 给一个 16.3的 破解文件 谢谢

网友A(2013-09-30):
我也是刚接触16.3,这个是**文件,你网上百度一下安装教程

网友A:
用16.5吧,比16.3好用!~我的电脑就是安装16.3不能正常使用,才安装的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