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低压大功率电源

楼主(2013-07-19):
(无正文)

网友A:
同步Buck控制器+ MOS管
TI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Buck控制器+ MOS管
TI很多

是的,刚找到一个ti的pmp8830,尝试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bench

大哥说明白点呗~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LS

我按照ti给的参考电路画板子有问题么?

网友D:
信手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手掂来!…

能给个电路参考么哥~~我找了一个里面有一个变压器,是不是比较麻烦一些呢,能不能推荐一个没有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Buck控制器+ MOS管
TI很多

啊啊啊

网友D:
请教大神吧!

楼主:
怎么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

:L
点击这里

楼主:
追问一下,我现在测量输出电流的大小,但是没有负载,怎么测试啊?还有一般都测量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