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752B串口芯片数据发送

楼主(2013-07-19):
小弟最近在折腾TI的一款串口芯片,现在能够实现数据的接受,而发送却一直出现问题,一直发送D5(无论我想叫它发送什么),下面是我的程序大家帮忙看一下:
//        Project Stationery  //
//////////////////////////////
#include <stdio.h>
#define hong short

#define     BSC_UARTB               0x01
#define     BUAD_9K6_L              0x90             //22.1184M changed by asky
#define     BUAD_9K6_H              0x00
#define     UARTINT_RHR             0x01                        /*set rcv int*/
#define     UARTINT_THR             0x02                 /*set send int*/
#define     BSC_UARTA_ADDR          0xfa000080
#define     BSC_UARTB_ADDR          0xfa000000
#define     TX_ENABLE               0x08
#define     RX_ENABLE               0x0B

enum
{
        UART_RHR_THR = 0x00,                               /* 0 */
        UART_IER = 0x02,                         /* 1 */
        UART_FCR_IIR = 0x04,                     /* 2 */
        UART_LCR = 0x06,                         /* 3 */
        UART_MCR = 0x08,                         /* 4 */
        UART_LSR = 0x0a,                         /* 5 */
        UART_MSR = 0x0c,                         /* 6 */
        UART_SPR = 0x0e                                 /* 7 */
};
enum
{
        UART_DLL = 0x00,
        UART_DLH = 0x02,
        UART_EFR = 0x04,
        UART_NULL = 0x06,
        UART_XON1 = 0x08,
        UART_XON2 = 0x0a,
        UART_XOFF1_TCR = 0x0c,
        UART_XOFF2_TLR_FIFORDY = 0x0e
};

asm void system_call();

asm void system_call()
{
        nofralloc
        sc
        blr
}

unsigned char BSC_TL16C752B_WRITE_REG(unsigned char channal,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val);//int val->char val
unsigned char BSC_TL16C752B_READ_REG(unsigned char channal,unsigned char reg);
void    TL16C752B_init   ();
void    TL16C752B_putc   (unsigned char c);//int - char
char    TL16C752B_getc   ();
int     TL16C752B_tstc   ();

////////////////////////////////////////////////////////////
//                tl16c752b init                  //
////////////////////////////////////////////////////////////
void TL16C752B_init()
{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IER, 0x00);
        //baud set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LCR, 0x80);                //divisor_enable 8bit_data  1bit_stop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DLL, BUAD_9K6_L);        //baud 9600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DLH, BUAD_9K6_H);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LCR, 0x03);                //divisor_disable 8bit_data  1bit_stop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FCR_IIR, 0x07);                //ADD BY ASKY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MCR, 0x00);
}
void TL16C752B_putc (unsigned char c)        //int -> char
{
        while (( BSC_TL16C752B_READ_REG(BSC_UARTB, UART_LSR) & 0x20) == 0);
                BSC_TL16C752B_WRITE_REG(BSC_UARTB, UART_RHR_THR, c);                //add by asky
}

char TL16C752B_getc ()
{
        while ((BSC_TL16C752B_READ_REG(BSC_UARTB, UART_LSR) & 0x01) == 0) {
        }
        return (BSC_TL16C752B_READ_REG(BSC_UARTB, UART_RHR_THR));                //add by asky
}

int TL16C752B_tstc ()
{
        return ((BSC_TL16C752B_READ_REG(BSC_UARTB, UART_LSR) & 0x01) != 0);
}

unsigned char BSC_TL16C752B_WRITE_REG(unsigned char channal,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val)//int val -> char v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0;                                                               //add by asky
        if(channal == 0)
        {
                tem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BSC_UARTA_ADDR + reg );
        }
        else if(channal == 1)
        {
                tem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BSC_UARTB_ADDR + reg );
        }
        *temp = val;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BSC_TL16C752B_READ_REG(unsigned char channal,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value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0;
        if(channal == 0)
        {
                tem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BSC_UARTA_ADDR + reg );
        }
        else if(channal == 1)
        {
                tem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BSC_UARTB_ADDR + reg );
        }
        value = *temp;
        return value;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i;k++);
}

void main()
{
        printf("Welcome to CodeWarrior!\r\n");
        TL16C752B_init();
        while(1)
        {
                m = TL16C752B_getc();
                Delay(1000);
                TL16C752B_putc(m);
        }
}

串口芯片管脚测试过了没有问题,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wanda WANG
你好,由于网络问题,无法注册TI的账号
所以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3-09-05):
来自 TI  deyisupport 的回复:

电路应该ok.
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你能描述下你整个的配置流程吗?看你的程序不能很好的了解你配置的步骤

网友B(2014-03-29):
我也在做用TL16c752b的串行异步通信,我的可以正常发送,但是不能接收,通过LSR发现接收缓冲区为空,能交流一下吗?我的qq324389618

网友C(2014-05-11):
引用 楼主:
@wanda WANG
你好,由于网络问题,无法注册TI的账号
所以原理图如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最近也在调752的程序,能正常发送,接收到的全为0.

网友:
我的为什么检测LSR时LSR的最后一位总是1呢?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为什么在读LSR时其中的值都是0xF7?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C(2014-08-18):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用TL16c752b的串行异步通信,我的可以正常发送,但是不能接收,通过LSR发现接收缓冲区为空,能交流 ...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的是硬件问题,因为752的串口2未用,所以CE2就悬空了,导致只能发不能收。

网友D(2020-02-11):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的是硬件问题,因为752的串口2未用,所以CE2就悬空了,导致只能发不能收。 ...

您好,请问CE2是片选信号CS2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