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是进不了外部中断,搜了帖子看也不知道问题。

楼主(2013-07-19):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KeyStatue=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RESET)
        {
                        if(!KeyStatu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KeyStatue=1;
                        }
                        else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KeyStatue=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

我的按键是按下的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A:
一般硬件里,按键按下都是低电平。
你可能少设置了这个东西:优先级组

请参考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584279-1-1.html,芯嵌stm32入门教程之十《对STM32中断理解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硬件里,按键按下都是低电平。
你可能少设置了这个东西:优先级组

优先级组有设置了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网友B:
可以检查你的主程序,这些初始化是否调用了。查看你的硬件是否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先级组有设置了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你贴出的代码里没有优先级组的设置。。。请再确认。

另外,你贴出的代码,其他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你的主程序,这些初始化是否调用了。查看你的硬件是否正解。

确实硬件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代码里没有优先级组的设置。。。请再确认。

另外,你贴出的代码,其他应该没问题。 ...

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