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C文件拆分成几个C文件后代码变大,怎么办?

楼主(2013-07-19):
一个文件KEIL处理后 code=276,hex 为1k;
拆分后code=423,hex 为2k;
问题出在哪里?代码为啥会变大?
附件为一个文件工程,和拆分成多个文件工程

网友A:
不应该啊

网友B:
用一下KEIL的9级优化。。。

楼主:
9级优化后,code=417,小了一点点,还是大许多

网友C:
没注意过,可以的话直接查生成的汇编代码或是hex文件,看看多了什么。

网友D:
不可能的事情,楼主肯定哪里改了

网友E:
这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 不同文件间的生成和共享公共模块能力还是不如单个文件.
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还是单个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