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菜鸟就是菜鸟,连ISE测试文件都没搞好

楼主(2013-07-19):
se, ST, ni, logic, TI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erfen is
port
(
clock:in std_logic;
clkout:out std_logic
);
end erfen;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erfen is
signal clk:std_logic:='0';
begin
process(clock)
begin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clk<=not clk;
end if;
end process;
clkout<=clk;
end Behavioral;
以上是最简单的一个分频电路程序,其测试文件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erfentest IS
END erfen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erfentest IS

    -- Component Declaration for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MPONENT erfen
    PORT(
         clock : IN  std_logic;
         clkout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Inputs
   signal clock : std_logic;

         --Outputs
   signal clkout : std_logic;

   -- Clock period definitions
   constant clock_period : time := 1us;
   constant clkout_period : time := 1us;

BEGIN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uut: erfen PORT MAP (
          clock => clock,
          clkout => clkout
        );
   -- Clock process definitions
   clock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ock <= '0';
                wait for clock_period/2;
                clock <= '1';
                wait for clock_period/2;
   end process;

   clkout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out <= '0';
                wait for clkout_period/2;
                clkout <= '1';
                wait for clkout_period/2;
   end process;
END;

得出的波形却是这样:(附件里)
请高手看看怎么回事,,,刚接触这块,连一个小小的仿真都没搞定,打击很大啊

时序图

时序图

楼主:
我去 发个帖子都出问题,,祈求牛人快快出现吧~~

楼主:
U状态是未知状态 看了测试文件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大神 指教

网友A:
testbench里面只需要给激励信号也就是输入信号。
把你的 clkout_process整个删掉。
另外把testbench中定义的clock赋初值:
--Inputs
   signal clock : std_logic:='0';
你的模块里面对clkout赋值,testbench也赋值当然输出波形就是未知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bench里面只需要给激励信号也就是输入信号。
把你的 clkout_process整个删掉。
另外把testbench中定义 ...

感谢您的指正,我把测试文件改成了: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erfentest IS
END erfen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erfentest IS

    -- Component Declaration for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MPONENT erfen
    PORT(
         clock : IN  std_logic;
         clkout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Inputs
   signal clock : std_logic:='0';

        --Outputs
   signal clkout : std_logic;

   -- Clock period definitions
   constant clock_period : time := 1us;

BEGIN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uut: erfen PORT MAP (
          clock => clock,
          clkout => clkout
        );
   -- Clock process definitions
   clock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ock <= '0';
                wait for clock_period/2;
                clock <= '1';
                wait for clock_period/2;
   end process;

END;
可是得出的波形clockout还是未知 麻烦您再帮我看看 谢谢你

波形

波形

网友A:
我感觉是你的模块和对应的testbench没连接起来吧,你仿真出来的波形只是testbench里面的信号的波形,你应该先综合一下模块,在综合一下testben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你的模块和对应的testbench没连接起来吧,你仿真出来的波形只是testbench里面的信号的波形,你应该 ...

对头啊

网友B:
肯定是信号没有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你的模块和对应的testbench没连接起来吧,你仿真出来的波形只是testbench里面的信号的波形,你应该 ...

论坛上有这么资深的高手肯为菜鸟讲解,实在不多见了  十分感动
可是我已经综合过了呀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信号没有链接啊

初次发帖能得到版主关注 十分荣幸:h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次发帖能得到版主关注 十分荣幸

别客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这么资深的高手肯为菜鸟讲解,实在不多见了  十分感动
可是我已经综合过了呀 是不是这样?

是呀,没问题

网友C:
感谢猴哥分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这么资深的高手肯为菜鸟讲解,实在不多见了  十分感动
可是我已经综合过了呀 是不是这样?

你应该先选择上面的erfentest文件,然后再在下面双击仿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选择上面的erfentest文件,然后再在下面双击仿真吧。

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选择上面的erfentest文件,然后再在下面双击仿真吧。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可是输出还是显示“U”,郁闷死了,,,请问高手有相关的电子文档吗,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  本人刚学这个不到两个礼拜 还没仿真出过波形  着实悲催啊  本人邮箱crjab@163.com  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没问题

那怎么就出不来不来呢???头疼啊,可以把你的邮箱私信给我 我把文件发给你帮我看看吗????希望斑竹大大能抽点时间帮我这个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就出不来不来呢???头疼啊,可以把你的邮箱私信给我 我把文件发给你帮我看看吗????希望斑竹 ...

看你发的图你没有选择正确源文件啊。
你要选择testbench文件再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可是输出还是显示“U”,郁闷死了,,,请问高手有相关的电子文档吗,发给我一份学习 ...

你没连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就出不来不来呢???头疼啊,可以把你的邮箱私信给我 我把文件发给你帮我看看吗????希望斑竹 ...

你的连接不正常

网友E(2013-11-08):
弱弱回一句,那个clkout不是输出么,你在tb文件里对输出信号赋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