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可控硅啊,知道的来这边凑下热闹啊!!!!!

楼主:
刚刚接到一个小项目,那叫一个兴奋啊(刚出来不久)!  他叫我用可控硅控制直流电机   !  输入信号   电流0-3.5A 。 (前面有个小电路如果出问题了电压可以飚到300V电流也是可以到6A),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可能会影响整个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求大侠们帮我推荐一个型号的可控硅!! 谢谢咯!!

楼主(2013-07-19):
双向的哦!

网友A(点评):
嘿嘿!…双向流过的交流电…

楼主:
双向可控硅能不能达到一边导通一边关闭的状态呢?

网友B:
楼主最好去复习下有关可控硅的知识。看看可控硅是怎么关断的。
不管是单向可控硅还是双向可控硅,在直流电路里关断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一般都用在交流电源供电的场合。
呵呵。。。。。不多说了,楼主还是去看书吧

网友C:
直流就没必要用可控硅啦
自找麻烦

网友D:
此脉冲输入若是让你用可控硅控制电机,有拴个套让你钻的嫌疑(别说是我说的)。
这样的脉冲输入,改变占空比来控制电机是最方便的,如果输入占空比不能改变,也是用全控器件如功率MOS、IGBT等方为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脉冲输入若是让你用可控硅控制电机,有拴个套让你钻的嫌疑(别说是我说的)。
这样的脉冲输入,改变占空比 ...

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去复习下有关可控硅的知识。看看可控硅是怎么关断的。
不管是单向可控硅还是双向可控硅,在直流电 ...

嗯嗯,谢谢大哥的意见!

网友A:
看电机参数!用开关电源!用斩波调制!…

网友E(2013-11-24):
看这个电路直流应该是交流转换来的

网友F:
用MOS比较好,电流连续可控硅不关断,

网友G:
用两个可控硅是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相当于可控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