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timer应用定时器中断之十分不解,请大虾看看

楼主(2013-07-19):
@五谷道场 论上来说,timer0中断,定时器减到0会产生一个中断标志TIF,然后系统响应,关键是这个TIF手册上说不能自动清零,需要写1清零,但在TI的历程上没有看见清零的步骤哦,为什么,不清零一直是1不就一直响应定时器中断了么,可实际上不清零程序执行的也很对,为什么,十分不解?

网友A:
不清零一直是1不就一直响应定时器中断了么, 是的, 所以需要清零的.
不能自动清零,需要写1清零,  这里说得很明白了, 不是写0让它清零, 而是写入 1 让它清零.

看看例程里是这么写的:
   // Clear INT flag for this timer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网友B:
TIF = 1;给它写1就是软件给清零   不清零是再也不仅相应的中断  而不是一直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