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I官方DSP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3-07-19):
先谢谢各位的关注。
前几天,我借到一块C5515EZDSP的板子,昨天在TI官网上下载了c55_csl_3.03的代码下来学习学习。
但是在下载,安装,导入后,却编译不能通过,让我很困惑,弄了一天了没弄好,所以就想坛子里的前辈们求助了。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我在http://software-dl.ti.com/dsps/dsps_public_sw/dsps_swops_houston/C55X/latest/index_FDS.html;下载的测试代码。版本是3.03.

2.我使用的是CCS5.1版本。按照 “C55XCSL-LOWPOWER-3.03.00_Installation_Guide”上的步骤去执行。

3.导入测试的代码到CCS5,后提示如下错误:

#10008-D cannot find file "Debug/C55XXCSL_LP.lib"        CSL_MMCSD_extAPIs_Example_Out                         C/C++ Problem

4.我的配置信息是这样的:

我已经在文件搜索路径中添加了LIB文件的位置,但还是提示这样的错误。
5.我有尝试换电脑和换CCS4的版本,但也是会出错误,之前没用过TI 的函数库,对CCS使用也不是很熟悉,在网络上也没找到相关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DSP新人普及debug技能。

楼主:
第一次上传多张图,顺序有点乱。后面的大图和小图是对应的。顺序是从下往上看

楼主:
是不是有点乱?怎么都没回应呢??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了。DSP例程在导入的时候不只要导入example的工程,还要导入底层库 的工程。
附件里有描述。
当遇到类似
Build-configuration 'com.ti.ccstudio.buildDefinitions.C5500.Debug.1599296540' does not exist in the referenced project 'C55XXCSL_LP'. Use the 'Properties > CCS Build > Dependencies' page to select an existing build-configuration.
的错误时,可以参考下这个文档

楼主:
我在看官方例程的时候还有个奇怪的问题,
例程中的main函数是空的。

void main(void)
{
        return;
}

让我很看不明白,而且这样的例程编译全部都是失败的,提示错误也是和4楼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看官方例程的时候还有个奇怪的问题,
例程中的main函数是空的。

官方例程应该是能够编译过的  只是里面好多函数都是空的  让你自己去填写  出现错误肯定是文件没有添加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了。DSP例程在导入的时候不只要导入example的工程,还要导入底层库 的工程。
附件里有描述。
...

兄弟  特别感谢你将解决问题的结果和方法分享给大家
你可以整理一下  发表原创参与活动    具体请查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3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特别感谢你将解决问题的结果和方法分享给大家
你可以整理一下  发表原创参与活动    具体请查看
...

结贴了,分不能浪费都给你吧。活动的话,等我学习完了,我再去整理,我现在是有个项目要用到DSP,我才开始学的,希望后面的过程能顺利一些,很担心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了,分不能浪费都给你吧。活动的话,等我学习完了,我再去整理,我现在是有个项目要用到DSP,我才开 ...

初学DSP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加油  相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DSP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加油  相信你

非常感谢你的鼓励。

网友B(2016-03-01):
引用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了。DSP例程在导入的时候不只要导入example的工程,还要导入底层库 的工程。
附件里有描述。
...

还要考虑DSP/BIOS 的版本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