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80编译问题

楼主(2013-07-19):
我编写的pic中断嵌套程序,在c程序嵌套了汇编指令,用XC8编译器编译时报错,代码如下:
#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0x08
void high_vector(void)
{
_asm
    goto  PIC18F_High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0x18
void low_vector(void)
{
  _asm goto PIC18F_Low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这句话 _asm goto PIC18F_Low_isr _endasm 就报错,错误如下:main.c:84: error: expression syntax
main.c:87: error: ";" expected

网友A:
把分号去了

网友B:
该加分号的不加,不该加的地方乱加。

楼主:
去了分号也没用啊,照样报错

网友B:
首先保证自己的基本书写语法没错。

其次保证自己指向的符号和位置有效。

再确定自己的书法没问题。

把报错的先屏蔽后编译,通过后再解除屏蔽后再编译,如此反复,则多数能找到问题,一共就这么几行,还问来问去干啥?

网友C(2014-05-13):
还是觉得picc18的编译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