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压信号大幅变化如何检测。

楼主(2013-07-19):
(无正文)

网友A:
1、微分电路(显然必须加限幅来保护)。
2、AD变换,软件检测。

网友B:
触发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C:
突变是什么意思?脉冲还是上升沿?0.5s不能算突变了吧,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发器就可以了吧?

按照楼主首帖“在0.5s内,电压信号突变0.1V”这个说法,楼主显然有时间限制,比较快的才动作,很慢的不动作,例如5分钟变化0.1V,不应该动作。
触发器没有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变是什么意思?脉冲还是上升沿?0.5s不能算突变了吧,太慢了

0.5S内变化0.1V,不算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首帖“在0.5s内,电压信号突变0.1V”这个说法,楼主显然有时间限制,比较快的才动作,很慢的不动 ...

在0.5S内变化0.1V,要用电路检测到,我想采集第N秒和第N+0.5秒的信号,然后用窗口比较电路。现在难点在于如何采集第N+0.5秒的电压值,用延时电路行吗?各位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0.5S内变化0.1V,要用电路检测到,我想采集第N秒和第N+0.5秒的信号,然后用窗口比较电路。现在难点在于 ...

连续地每间隔一定时间采样,例如每ms或每100us或每10us采样一次,采样结果送入一个队列,然后对此队列中数值进行检查。想要什么样的触发条件都很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0.5S内变化0.1V,要用电路检测到,我想采集第N秒和第N+0.5秒的信号,然后用窗口比较电路。现在难点在于 ...

那是AD采集的问题了,为什么不在AD后端做呢,FPGA延时还不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