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时钟模块

楼主(2013-07-19):
MSP430单片机时钟模块
MSP430的时钟模块由低速晶体振荡器LFXT1、高速晶体振荡器XT2(MSP430X11X,MSP430X12X没有)、数字控制振荡器DCO
430X16X以上包括)和增强型琐相环FLL+等部件组成。

MSP430X1XX基本时钟模块有三个时钟输入源LFXT1CLK(低速32768Hz,高速450Hz到8MHz)、XT2CLK(450Hz到8MHz)、DCOCLK
钟信号
1.ACLK辅助时钟:由LFXT1CLK信号经1、2、4、8分频后得到,可以由软件选作各个外围模块的时钟信号,一般用于低速外
2.MCLK系统主时钟:MCLK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XT2CLK、DCOCLK三者之一,然后经1、2、4、8分频得到,MCLK
统。
3.SMCLK子系统时钟:可由软件选自LFXT1CLK和DCOCLK(MSP430X11X、MSP430X12X系列,因其不含XT2),或XT2CLK和
2、4、8分频得到。SMCLK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系统频率与系统的工作电压密切相关(MSP430工作电压1.8V~3.6V,编程电压2.7V~3.6V),所以不同的工作电压,需要
钟。当两个外部振荡器失效时,DCO振荡器会自动被选作MCLK的时钟源。PUC信号之后,DCOCLK被自动选作MCLK和SMCLK的时钟
选作ACLK的时钟信号,根据需要MCLK和SMCLK的时钟源可以另外设置。
控制时钟模块的三个寄存器为DCO控制寄存器DCOCTL、基本时钟系统控制寄存器1BCSCTL1、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2BCSC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