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直流电机反电动势和自感电动势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3-07-19):
请问一下,直流电机在断电的时候,绕组产生一个很大的自感电动势和电机旋转产生的反电动势的方向是如何的,为什么直流电机正负极短接刹车是利用反电动势,但是它的自感电动势呢?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接近电源电压,方向和电源电压相反,但是断电的时候自感电动势应该是阻碍电流减小,大小应该是比反电动势大很多的,为什么刹车都只是说利用反电动势,电流相反来刹车?我是弄不清如果电机断电后,是反电动势还是自感电动势起作用,两个的方向有是如何的,能抵消吗?

网友A:
我个人理解,自感电动势和反电动势是同一方向的,突然断电的时候反电动势的电压突然升高电流方向不会改变

网友B:
你只要记住断电前后,电流方向不变,就好判断了,别整那些自感,反感啊什么的方向,难记~~

网友C:
  自感电动势和反电动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感电动势是因为电机具有电感(无论定子还是电枢均由铁芯上的绕组构成),电机中电
流有变化时就会产生自感电动势。
  自感电动势方向由楞次定律,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所以电流增加时自感电动势方向为
阻碍电流增加,电流减少时方向为阻碍电流减少。
  所以,直流电动机断电时,自感电动势方向必与电源电动势方向相同,即如果电源未断
开,沿环路是叠加的。
  从能量角度看,自感电动势是铁芯中储存的磁场能量需要释放。自感电动势高,表明磁
场能量释放得快。如果没有自感电动势产生电流的回路,自感电动势将达到很高的数值,可
能造成开关拉电弧甚至绕组绝缘损坏,所以较大功率的直流串激电动机不允许直接拉闸断电
,必须先将电动机中电流减到相当小再断电或先与电动机并联电阻再断电。并激电动机则不
存在此问题。至于什么是串激什么是并激,请参考电机学教材。
  所谓反电动势,则是由于电动机在转动,绕组导体切割磁力线(本质上仍是磁链变化)而
产生的,电动机不动则没有反电动势(电动机堵转情况就是如此,因不存在反电动势,电流
大为增加)。其方向在直流电动机正常工作例如直流电动机拖动水泵抽水时必是与电源电动
势方向相反。直流电动机旋转方向不变,反电动势方向也不变。
  从能量角度看,反电动势是电流对反电动势做功,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当电源断电时
因电动机旋转方向不变,反电动势方向也不变。此时若与电动机并联有电阻,则反电动势将
产生电流,转子储存的机械能转换成电阻发热,使电动机较迅速停转。
  由此,自感电动势与反电动势没有关系。当直流电动机电源断电时,自感电动势与反电
动势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感电动势和反电动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感电动势是因为电机具有电感(无论定子还是电枢均由铁 ...

maychang你好,那我断电后将电机正负极短接,电机会立马停下来,很多书上说是利用反电动势使电机停下来的,但是此时电机的自感电动势呢,按道理,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机供电的电源电压,但是自感电动势在断电瞬间会比反电动势大很多吧,那电流的方向应该是和自感电动势方向相同的,不会有那种短接后刹车,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掉电短接刹车是不是证明反电动势比自感电动势大,或是自感电动势仅仅在于一瞬间

网友D:
maychang老前辈说的很好。
似乎搞清楚方向,对电子工程师比不是最重要。
把问题简化就好。
我就记得电能和动能的关系,以及电流方向不能突变,好像就足够了。
电机的电压、转速、负载大小、反电动势大小,应该有一个公式的。

网友E:
唔!…学习了…自感和反感不是一会事呀!…???

网友F:
自感电动势在断电瞬间起作用,持续到储藏在电机线圈里的能量放完为止,一般的电机可能几十个毫秒就放完了。反电动势是由于停电后,电机转子和负载的机械惯性拖动转子继续转而产生,属于发电机发出的电,持续到电机停下来为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你好,那我断电后将电机正负极短接,电机会立马停下来,很多书上说是利用反电动势使电机停下来的 ...

断电后短路电机两端确实是反电动势做功转换成热,使电机迅速停止转动。
自感电动势仍存在,断电后很短时间内自感电动势比反电动势高,电流将按照原方向流动,即自感电动势对电机转子做功(使转子加速转动),但如8楼所言,自感电动势释放铁芯磁场能量时间很短,磁场能量和转子惯性(包括负载机械惯性)储能相比较小得多(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因此看不出转子加速,随后则是由于反电动势做功,转子迅速停止。
反电动势做功使转子迅速停止过程,电流方向与正常工作时相反,且电流数值随转子转速降低而减小。在此电流变化过程中也存在自感电动势,但不起主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短路电机两端确实是反电动势做功转换成热,使电机迅速停止转动。
自感电动势仍存在,断电后很短时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感电动势在断电瞬间起作用,持续到储藏在电机线圈里的能量放完为止,一般的电机可能几十个毫秒就放完了。 ...

谢谢

网友G(2013-12-30):
电动机等效为一个电感,电阻和一个和转速n成正比的电压源,在启动或者制动的时候,电流会发生变化,电感就会充电放点。方向你根据楞磁定律判断。电感放电的时候相当于电流源……

网友H:
有谁知道反电动势如何测量?

网友I:
就是这么个玩意,

网友J(2014-03-11):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短路电机两端确实是反电动势做功转换成热,使电机迅速停止转动。
自感电动势仍存在,断电后很短时 ...

maychang,你好!
请问直流有刷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电机正负极会否出现瞬间高压?我的40V电机在运作过程会烧电池电路板,电机正常运转是有换向器的,在换向的瞬间电流被切断(有些电机甚至在换向器处产生电弧,打火花),电阻趋向无穷,自感电动势对输入电路产生高压叠加,你觉得我这样解释合理不?
是电池通过机械开关直接接电机的;电机规格40V 450W。

网友C:
引用 网友J:
maychang,你好!
请问直流有刷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电机正负极会否出现瞬间高压?我的40V电机在运作 ...

既然“是电池通过机械开关直接接电机的”,怎么“会烧电池电路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电池通过机械开关直接接电机的”,怎么“会烧电池电路板”?

我也不明白,但是我们的电子工程师在电池两端并一个60V 5K的TVS就搞定了,如果是接TVS搞定,说明是有瞬间高压击穿电池控制芯片,我问他为什么有瞬间高压,他也不知道,所以问问版主看看知道怎么回事不~~~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也不明白,但是我们的电子工程师在电池两端并一个60V 5K的TVS就搞定了,如果是接TVS搞定,说明是有瞬间 ...

我在16楼回复,意思是说:电池通过机械开关直接接电机,并没有电路板,何以会烧电池电路板?
按照你17搂所说,你们的电池并非简单的电池,很可能附加了防短路防过流等等保护电路。烧毁的是这些保护电路而不是电池。
烧毁保护电路的原因是电流“倒流”,而电池自身是不怕电流“倒流”的(电池充电时电流就是倒流的)。
不一定要并联TVS,并联一支较大的电容亦可。并联电容的好处是理论上没有能量损耗,而TVS是耗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在16楼回复,意思是说:电池通过机械开关直接接电机,并没有电路板,何以会烧电池电路板?
按照你17搂 ...

谢谢你!
电池是好几个电芯组装在一起,达到40V,并通过PIC系列单片机控制设计的,具有20A保护,欠压保护等,(但是据我们电子工程说这个电池不咋地,呵呵,电池是其他分公司做的)
今天我拆开了那个开关,发现里面有电路板,有一个MOS管和NE555芯片,估计是用调脉宽占空比方式来调马达转速的;开关行程最低点就是正负极直接供电给马达,转速最高;开关输出给马达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应该是断电时放自感电流的;
电机是永磁直流有刷电动机,额定40V 450W;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没有加TVS(我们试过电容,可能容量不够还是会烧)为什么会烧电池,我知道是有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产生这个反向电动势;是电动机产生的杂波吗?还是开关上mos管导致的?
如果是电动机产生的,反电动势不可能超过输入电压,所以这个可能被排除;
自感电动势有两种情况,如果电流减少,那么自感电动势与电源叠加,又因为有二极管接通正负,自感电动势会通过二极管回到电机;如果电流增加(负载加大,特别是电流正在减少然后突然升高),自感电动势与电源反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电池烧板是电池本身保护没到位,加TVS保护相当于电池要做的事情推到产品上做了,电池应该可以做大波动的保护,对吧?

我是做产品结构的,想转行过去做电子,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
电池是好几个电芯组装在一起,达到40V,并通过PIC系列单片机控制设计的,具有20A保护,欠压保护 ...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不好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具体电路,不好说。

也是,明天用示波器测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G:
我来回答吧,在直流电机电枢两端并联了反接续流二极管的情况下,当电枢电压突然被全控器件断掉时,由于电枢转子相当于电感元件,故电流不能突然变向,就会顺着续流二极管沿着原来的方向流通,这样便强制电枢电压为零,避免全控器件遭受高压冲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惯性,转子还是沿着原来的方向旋转,故感应电动势方向也为原来的方向,且方向与续流电流的方向相反。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有谁知道反电动势如何测量?

给电容充电,然后测电容的电压

网友L(2017-06-14):
版主是老师,跟老T叔一样,都是高手~~~

网友M:
自感电动势和反电动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