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3-07-19):
刚买回来了一个1602的液晶(同学帮我买的) 立马把排针焊上去 然后开始写程序,跟郭天祥老师的视频一步一步写的,但是很奇怪什么都没显示,我想问的是所有的1602A都是一样运作原理? 我那液晶后面写着LY1602A,百度过但是找不到手册,目测大概被人坑了(排针可以没问题 因为液晶能亮)

网友:
目测没人会为了1602坑你

网友A:
第三脚要接一个10K电阻到地。

网友B:
液晶亮只能说明供电以及背光的引脚接触没问题,并不能说明其他引脚接触情况
先活动下插接的排针试试。
另外,有些1602的引脚顺序不是标准的,具体的引脚定义你可以给卖家要。
如果1602的数据线接到了51单片机的P0口,要加10k或者1k的上拉电阻。具体是加10k还是1k的上拉电阻,也要根据具体的1602液晶来定,你也可以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亮只能说明供电以及背光的引脚接触没问题,并不能说明其他引脚接触情况
先活动下插接的排针试试。
另外 ...

感谢版主给我的回答,事情已经解决了,我通过查看那个学习版的原理图,和网上找到的手册联系起来。成功的把液晶能按照一定规律显示出字了

网友C:
虚惊一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给我的回答,事情已经解决了,我通过查看那个学习版的原理图,和网上找到的手册联系起来。成功的 ...

恭喜,解决了就好

网友D:
买液晶一定要找卖家拿资料!没资料玩不动啊